东莞
MES怎么沟通

楼主(2024-03-31):
我的工业扫码器扫描巴克出来的信息存储在文件夹里,那我MES是否设置路径读取扫码器文件里的。还是需要设置FTP MELSEC/SLMP、Profinet、EthernetlP、ModBus、Fins、UDP 或 USB这些

网友A:
MES数据怎么读取是MES软件设置的协议问题,需要厂家定义好。按照常规你扫描出来的信息,MES都可以通过接口读取到,主要看MES之前是否开发了对应的接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