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HMI与PLC不能建立连接

楼主(2024-03-31):
换了电脑后,博途仿真时,HMI与PLC不能建立连接,PG/PC接口都设置过了
打小我就傻

网友A:
怎么设置的?

楼主:
程序下载到实物没有问题,仿真设置...................如图。两种都试过了
打小我就傻

网友B:
查下是不是没有安装完全,是否安装的是对应版本的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