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这个轴控制字%X1,%X2是哪里来的?搜索不到,不明白啥意思,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控制字,就是16个BOOL了,X1就是代表这个字的第2位,具体代表什么,要看这个字的定义了,查说明书吧

楼主:
就是要知道这个位具体代表什么,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我猜,这些位前面用了急停按钮,我估计是使能或是停止的
zhaoaron

网友B:
研究研究交叉引用,至少找到MOTOR,找轴的控制器用的什么,硬件组态里面应该有。然后网上找手册。或者直接问供应商。
......
zhaoaron

网友B:
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E8%A5%BF%E9%97%A8%E5%AD%90%E8%BD%B4%E6%8E%A7%E5%88%B6&from_source=webtop_search&spm_id_from=333.1007&search_source=2

这个界面视频,你从头看看。补一补基础知识啥的,你应该刚接触西门子,对西门子软件还没有系统的了解。

或者搜索博图软件入门。看看。
......

楼主:
交叉引用搜过了,找不到
引用 网友B:
研究研究交叉引用,至少找到MOTOR,找轴的控制器用的什么,硬件组态里面应该有。然后网上找手册。或者直接问供应商。
zhaoaron

网友B:
那你把程序发出来看看。?程序加密吗?
......

网友C:
这是非优化的DB块,X1,X2 是这个DB块里面的一个字的其中两个位,命令直接给到这个字里面,交叉引用当然搜不到了,你想具体查找哪个位,先弄清楚字的高位低存
命自我立
lizhihua

网友D:
这是BYTE数据位
  • 下载积分:+5(libo) 真诚感谢!

楼主:
    有这个介绍的相关资料吗?为什么是.%X0呢
引用 网友D:
    这是BYTE数据位
    lizhihu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个介绍的相关资料吗?为什么是.%X0呢

    %X0.....%x7对应的是bool的0..7

网友E:
报文配置里找找看看用的什么报文就知道具体位的定义了

网友F: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1500published/Prog/Prog_3.7/Prog_3.7.html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