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图片是模拟量输入,转换成实际压力值。
如何优化,不稳定,老是0和1的变动,读取容易报错

网友A:
这是仿三菱吧,不行平均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三菱吧,不行平均

是的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只能做个平均,或者尾数变化1不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只能做个平均,或者尾数变化1不显示出来

就只有一个值,难道要连续获取3次再求平均值吗

网友C:
放大100倍不就行了。。。
小侯

网友D:
你可以設置在某些時候顯示為0
或是多少一下(如2)以下皆顯示0
若是仿FX機種看有沒有MEAN指令
每次掃描將AD值存入暫存器進行平均
這樣會比較穩定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只有一个值,难道要连续获取3次再求平均值吗

格局大一点,50次或者100次取平均值。

网友F:
INT前加一行+0.5就是四舍五入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G:
同意6楼,数据小于一个值以下时没有意义,直接显示为0,
再写个偏移,实际值和显示值之间相差的作为0点偏移,当显示不准时还能教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