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各位大佬,一台触摸屏与两个plc通讯,我一个plc有20个轴,另一个plc有4个轴,plc是三菱的,怎么设置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两台plc的参数
持之以恒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FX5U?触摸屏型号?用什么连接???串口还是以太网?
  • 下载积分:+5(小白来巡山喽)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lizhihua

网友B:
    理论讲应该是两个PLC先通讯读取交换数据,触摸屏只是控制一个PLC参数,

楼主:
    3u的,走串口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FX5U?触摸屏型号?用什么连接???串口还是以太网?
    持之以恒

网友C:
    两个PLC都接到触摸屏窗口上面,分开

楼主:
    两个plc之间也要数据交换
引用 网友C:
    两个PLC都接到触摸屏窗口上面,分开
    持之以恒

网友A:
    那你的数据可以在利用触摸屏的资料传输来交换数据就行,没有速度要求的话,最低0.2S交换一次

网友D:
    一屏两机:两个PLC分别接到触摸屏的不同串口上。
    PLC数据交互:1.触摸屏宏指令进行周期读写。2.触摸屏元件里选择触发式资料传输窗口。

网友E:
    用网口啊,虽然硬件成本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plc之间也要数据交换

    触摸屏宏程序写数据交换

网友F:
    一个FX5S 也就1000,为什么老有奇怪的问题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这里。
proface屏,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roface屏,功能很强大的
忘了他是威纶通了

网友J:
请问各位师傅欧姆龙NB10W屏和三台欧姆龙PLC,1台CJ2M(网口连屏、扩展1串口) 两台CP1L(串口)相连接,两台CP1L距离触摸屏能有三五百米远。怎么实现三台PLC通讯数据传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