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SV指令切换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4-04-01):
PLSV S1 D1 D2
这里要切换方向是不是必须要把S1里面本来的值取相反数?比如本来3200必须要改成-3200?有没有可以控制D2的方法来控制方向信号?

网友A:
D1,脉冲输出端子。D2.方向输出端子。是系统输出,都不是给你控制的。运动方向就是你说的直接取负。
如果想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正反,就写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分别控制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wzy4828) 你的回答太好了,说的非 ..

网友B:
把D2改成你程序中Y3以外的断子,可以是M或S,再去控制Y3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如果要这样控制方向,那和PLSY有啥区别嘞,相当于单独拉个方向输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