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们,蒲公英路由器怎么远程控制FX5Uplc

楼主(2024-04-02):
用蒲公英的无线网可以找到FX5UPLC,但是用外网远程就找不到,但是远程能登陆蒲公英路由器,也能ping到plc的收发数据,但就是找不到FX5Uplc,求前辈们给于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电脑也要下载蒲公英软件 然后异地组网成功才可以

楼主:
谢谢。我下载了也注册了,而且异地还能登陆蒲公英路由器,路由器的网关和plc设置的一样,搜索plc的ip地址 可就是搜不到

网友B:
在线出现对话框,先选择适配器OrayBoxVpnEnt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再选择其它连接方法,点右侧按钮,对话中选择经由集线器,输入IP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B:
蒲公英路由器不交钱感觉在限速,销售电话也多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