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意思

楼主(2024-04-03):
一个用户的设备触摸屏老是黑屏开不了机,能开时就能开一天,热机不黑屏,曾经检查过电源没发现有异常。找到我叫我检查一下什么问题,因为不在现场,只能叫他把屏拆下寄过来检查,收到货通电一点就亮,说明不是屏问题,这里就不讨论它,要说的是:触摸屏通电自检后居然弹出
机器已锁定,请联系经销商,如下图
问题来了 ,这算不算一种保密措施?这种措施好不好,有没有用?看起来像一机一屏专用,当机屏分离时屏就被锁定。那么当此屏再装回机器上会不会出现被锁定的问题呢?目前正在等待后续结果。这情况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少见,有点意思

楼主:
只见过尾款不付锁机,没见过拆屏后触发锁机的,这算不算一种流氓锁机法,哈哈

网友A:
可能是触摸屏里面时间刚好在锁定时间吧,锁机程序在触摸屏里面,

网友B:
这种就是,触摸屏没有与PLC进行通信时。可能就无法跳转正常画面了。或者,不管是触摸屏还PLC它们通电后没有通信时,有的直接把断电保存的一些参数删了。有的直接弹出锁机画面。这个见过。PLC也一样。如果你只开PLC电源,没有和这台触摸屏通信。它可能也会清掉断电保存的一些数据。这玩法不新鲜。见多了。各有千秋

网友C: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程序。屏里面有一段脚本,要和PLC寄存器进行比较。
不过这个屏的确有硬件故障上,上面有几条竖线

网友D:
极东的。如果机器是锁机的,plc和触摸屏就都会锁机。配件换到没锁机的机器会把没锁机的也锁了。如果不是锁机的,联机后会正常通讯这个画面就没有了的。程序里面有加工数量,加工长度,锁机日期,多种锁机条件。

网友E:
锁机程序,写法太多了,各有各的版本。

网友F:
见过分期按月付款的机器,月底自动锁机。付了一期款,厂家发密码过来。

网友G:
做过类似的程序,屏要和PLC通信,定个时间通信出错,两边都会触发停机程序。

楼主:
刚收假回来,看开论坛里好多大神都做过这样的程序,甚是膜拜,确实这个装回机子是没问题的,是在通讯程序里面吓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