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头厂家求助

楼主(2024-04-03):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生产扫描头的厂家,类似于打印机的扫描头,可以物体成像,能通过软件读取的,图片类似于附件中的样子。主要用来测量物体尺寸

网友A:
线阵相机
稍微大一点的视觉硬件厂家都有,比如海康
建议直接找视觉厂家咨询方案,线阵相机相对于面阵相机还是有更特殊的应用场合的,实际使用上也要复杂的多,如果只是视觉测量,幅面和精度要求不高,便宜视觉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