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3):
PLC正常是由市电来供电,但为确保市电断电时PLC能不停机工作,需要用蓄电池来给PLC做备用电源,市电断电蓄电池可以无缝接力为PLC供电,市电来电后又可以给蓄电池充电。试了用中间继电器做切换,但PLC还是会重启一下,不能实现无缝接力,这个应该怎么做,很是头疼。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老师傅指导一下。PS:因有防爆要求,UPS没法放进防爆箱,所以需要用蓄电池来设计,不考虑UPS。

网友A:
1、这玩意有专门的解决方案
2、正规PLC会有掉电保持时间这个指标的,一般在硬件规格手册里面都有,要根据这个指标去设计备用电源切换系统
3、你这里最麻烦的是有防爆要求的话,这种小众需求的供应商不一定有相关认证,不过你都蓄电池了,应该不在乎这个,淘宝 双电源切换
4、以1200PLC为例,10ms对电子器件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工控领域来说,基本上踩到常规器件的下限了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4-version/01-Specification/S7-1200_New_Para.html

4.5、如果是我,估计会在24V电源后面加个电容模组之类的,能扛1s就够了
  • 下载积分:+1(cccccy)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去查一下备用电源的原理吧……有开关自动切换的,不是你继电器的

网友C:
    如二楼所说,最简单廉价的方法是买几个容量超过一万微法,耐压不低于35v的电解电容,并联在电源输入端,数量和容量根据耗电情况(输出端最大同时接通数量和驱动负载类型)增减,满足切换时间即可。

楼主:
    你就是我说的老师傅了,牛!
引用 网友A:
    1、这玩意有专门的解决方案
    2、正规PLC会有掉电保持时间这个指标的,一般在硬件规格手册里面都有,要根据这个指标去设计备用电源切换系统
    3、你这里最麻烦的是有防爆要求的话,这种小众需求的供应商不一定有相关认证,不过你都蓄电池了,应该不在乎这个,淘宝 双电源切换
    4、以1200PLC为例,10ms对电子器件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工控领域来说,基本上踩到常规器件的下限了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4-version/01-Specification/S7-1200_New_Para.html

网友D:
    你知道UPS,那同时也要用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平时保证正常电源和备用电源有电,当正常电源停电后,开关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正常电源恢复后,又自动切换到正常电源,这个开关就是和UPS配合用的,几乎是无缝衔接,PLC不会断电。UPS就近不给放的话,放远一点供电过来也可以的
  • 下载积分:+1(王者的王者)

网友E:
    我们做硬盘的工厂都有UPS电源。尤其是测试机,突然断电硬盘HSA容易停留在碟片上。
    所以悠悠UPS电源。只要不是你自己关电。不跳闸。市电不影响。

网友F:
    明显就是一个UPS就解决的问题,UPS本身主要就是蓄电池,UPS不能放进防爆箱,蓄电池可以是什么原理?

网友G:
    二楼老师傅了

网友H:
    别的帖子看到的

网友I:
    明纬DR-UPS40看看是不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J:
    这个220V有现成的UPS,淘宝搜索:UPS
    24V有现成的锂电池电源,淘宝搜索:24V备用电源

网友K: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L:
看下施耐德万高的自转投开关,本安防爆电源在瓦斯环境下都可以使用。

网友M:
防爆是对箱体的 不是元器件 搞笑 里面放啥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