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3):
比如通过计数器调用不同子程序,子程序P0里实现Y0→Y7逐个点亮,P2实现Y10→Y17逐个点亮。当P1执行到一半时,比如刚点亮到Y4,此时计数器加一,调用子程序P2。那么,P1里没执行完的步骤怎么办?剩下的Y5,Y6,Y7会和Y10,Y11这些一起动作吗

网友A:
引用楼主江小工于2024-04-03 17:11发表的 请教三菱子程序问题 :
比如通过计数器调用不同子程序,子程序P0里实现Y0→Y7逐个点亮,P2实现Y10→Y17逐个点亮。当P1执行到一半时,比如刚点亮到Y4,此时计数器加一,调用子程序P2。那么,P1里没执行完的步骤怎么办?剩下的Y5,Y6,Y7会和Y10,Y11这些一起动作吗

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做到的?在第一个子程序都没有扫描完成的情况下切换到另一个子程序了?如果是子程序嵌套的话那就和你说的不一样了。
无所畏惧

网友B:
建议你去看下手册里主程序子程序的运行时序相关的资料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楼主: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程序写的有点问题。P0里Y的状态没有清,所以下次再进入P0的时候,Y的状态还叠加了上个周期的,所以看起来灯在乱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