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故障代码441,请大神前辈给于指点

楼主(2024-04-03):
A系列PLC,老旧设备,一直正常运行。上位软件FIX32也是老软件。
故障现象,CPU的ERR灯常亮,RUN闪烁。用GX软件自诊断故障44--441 机架有扩展3个,最后的机架上有A1SJ71UC24-R2通讯模块,如果把通讯模块拿掉,PLC复位可把故障消除,只要插上通讯模块 ,cpu就报错,复位还恢复不了。
通讯模块也换了,拨码开关和之前的一样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通讯模块的地址设置错了,通讯模块也叫特殊模块,地址一般32位,每一位都有相应的功能,比如通信链接状态,直接查看A1SJ71UC24-R2的手册如何设置

楼主:
正用着,突然报错把设备都给停了。地址分配的也是32 特殊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