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信捷触摸屏 辅助继电器怎么没有反应 谢谢

楼主(2024-04-05):
使用中达优控触摸屏,
只要选好辅助继电器编号,
控制三菱PLC很简单,
怎么信捷就不行呢?
看不到哪里还有需要设置的地方。
还有按键属性设置,ON和OFF状态显示,
也比较绕,找不到OFF状态图片。
按下去只会显示ON,仅仅是亮度不同而已。

网友A:
工程管理器下,COM口设定,把“连接服务”右侧小框内"MITSUBISHI三菱"换成“THINGET信捷”

楼主:
没错啊 文件 系统设置 设备 信捷 XC系列

网友B:
你用的按钮是不带灯的,换成指示灯按钮看看
设备 信捷 XC系列 指的PLC ,显示器才是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