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5):
各位老师,有用过fx2da模拟量输出模块电流控制变频器的吗?
官网看了说明书,只有电压输出,这款好像不支持电流输出,
实际操作,设置为电流也没有输出,而且llc回报轻度错误
使用,TO  k0   k0  H11  k1指令设置2个通道为电流输出,但是不行
而且说明书上面也明确指出0-15保留,FX4da可以设置,有用过的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控制变频器一般都是0-10V电压输出。为什么要电流??????????
永无止境 !@#$%^&*

网友B:
电压能用没有电流好,电压干扰处理的不好有波动,电流相对来说稳定一点,485不是更好吗,启动/停止通过开关,频率通过通讯

网友A:
数控机床,加工中心都用的电压,没有什么问题啊,几十年了,都这样用的。
永无止境 !@#$%^&*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rongbing于2024-04-05 09:23发表的 fx2da使用 :
各位老师,有用过fx2da模拟量输出模块电流控制变频器的吗?
官网看了说明书,只有电压输出,这款好像不支持电流输出,
实际操作,设置为电流也没有输出,而且llc回报轻度错误
使用,TO  k0   k0  H11  k1指令设置2个通道为电流输出,但是不行
而且说明书上面也明确指出0-15保留,FX4da可以设置,有用过的指点一下。多谢

是FX-2DA还是FX2N-2DA?后者支技电压和电流

浪子海风

网友D:
描述:FX2N-4DA程序
描述:FX2N-2DA程序
2DA接线区分电压和电流输出,电压输出时,需要将公共端和电流短接。
4DA有两种电流和两种电压,需要程序指定。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