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设备转圈数

楼主(2024-04-06):
对设备稍微改造,加装部件可以上掌握轴转的圈数,达到转的圈数能复位,复位后模式再次记录转的圈数,不限次数

楼主:
上面几个轴的转速是相等的

网友A:
轴的顶端加一个挡片,然后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转一圈计数加1

网友B:
加一个电眼吧,便宜又经济

网友C:
没看懂,是需要技术支持呢?还是需要提意见呢?

楼主:
五楼好!请问一下如何把接近开关的计数读取出来?现场没有plc

楼主:
六楼好!请问一下电眼具体是?麻烦发个型号和图片

楼主:
七楼好!请问一下用计数器如何做比较好?

楼主:
七楼好!请问一下用计数器具体如何做比较好?

楼主:
八楼好!技术支持和意见的可以,请具体一些,可以吗?

网友D:
安装编码器好了,计量准确,程序可以软复位

网友A:
有现成的晶体管显示屏,淘宝上有
数字计数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五楼好!请问一下如何把接近开关的计数读取出来?现场没有plc
一直转,达到设定圈数复位重新计数?没有PLC?达到圈数要不要输出信号,干嘛用的,买个输送带计数器加个传感器能达到你的要求,而且带清零输出等功能。应用复杂的话电路要自己研究了。

楼主:
谢谢楼上!这几天也是考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