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6):
信捷XD5EPLC和伟创D500主轴伺服驱动器485通讯正常,但是有延迟。监控PLC启动NO后大概4,5秒后电机才启动,修改频率值大概也需要2,3秒才过来。想监控电机的机械转速,但是没反应。问了信捷客服指令没有错。看说明书上的地址也没错,请大佬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485只有一个站,只写这两个数据,应该不会这么慢,如果有很多个从站,并且数据量比较大,这个速度很正常,我遇到过28个从站,每个站十多个数据,轮询一圈要接近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485只有一个站,只写这两个数据,应该不会这么慢,如果有很多个从站,并且数据量比较大,这个速度很正常,我遇到过28个从站,每个站十多个数据,轮询一圈要接近一分钟。

两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