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6):
求有用过的前辈指点下
FX5U如何设置?
变频器A840如何设置?
FX5U指令如何写?

网友A:
A840是什么来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840是什么来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PLC

A800系列变频器吧

网友C:
用过OMRON NJ Ethernet 连E840

还用过FX5U modbus rtu 连士林SC3
就是没用过A840

网友D:
79    运行模式选择        3
117    PU通讯站号        2
121    PU通讯再试次数        9999
122    PU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124    PU通讯有无CR /LF选择    0
338    通讯运行指令权    1
339    通讯速度指令权    2
340    通讯启动模式选择 1
342    通讯EEPROM写入选择1
550    网络模式操作权选择    2
551    PU模式操作权选择    2
FX5U-E840通讯,参考一下,启动STF/STR,  频率来自通讯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D:
FX5U侧 485端口 协议 变频器通信,8,偶,2,19200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79    运行模式选择        3
117    PU通讯站号        2
121    PU通讯再试次数        9999
122    PU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124    PU通讯有无CR /LF选择    0

感谢回复
稍微有些偏差,我用的不是PU口,是内部485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40是什么来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PLC

是三菱A800系列变频器,我这是热卷板开平系统,A840用在下料辊道。以前用的德力西E180重载变频器,这次用的是三菱的840变频器。

网友E:
没用过可多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