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7):
在网上看到铅酸电池的浮充电的介绍,不是很理解,是像下图这种方式么,不需要充电器,也不加充电保护、过充保护,蓄电池直接并联在PLC 24V电源接口的位置,有没有老师傅用过的

网友A:
这电压根本不会过充,不用保护的

楼主:
浮充电是这样的接线方式嘛,或者说铅酸电池可以这样用来当做备用电源嘛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根本不会过充,不用保护的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24V蓄电池充电电压要28.8V才能充满,标准DC24V电池一直处在中间电压,不会过充,不需要保护。

网友D:
又学习了新知识 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