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程序异常求助

楼主(2024-04-07):
读取FX-2N程序时出现图片显示的异常怎么解决?请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大部分是要报废的意思。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传输线设置正确测试正常了吗?

网友C:
敢问你用的线对吗?

网友D:
是不是正宗三菱?是不是D8000以后寄存器设置了非正常参数,导致读不出,有的国产仿三菱被加密,也是显示这样,后来用了FXGPWIN才读出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