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5S自带的通讯口是啥,怎么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4-04-08):
如题,现在5S比3U还要便宜,考虑使用5S来替换3U
蝴蝶

网友A:
下载积分:+1(15811806196) 真诚感谢!

网友B:
直接网口,一般MC协议或者三菱的MELSOFT协议

网友C:
查了下价格跟5u区别不大 2倍3u价格 白激动

网友D:
FX5S右侧不能扩展IO或特殊功能模块,左侧可以加ADP模块,其实就是3SA的升级版。

网友E(2024-05-14):
5U的网口是小三的良心觉醒。3U一个以太网扩展模块比本体估计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