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D转换输出的疑问?

楼主(2024-04-08):
BCD D10 K
Y000,这里2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时候是1?

网友A:
引用楼主wzy4828于2024-04-08 16:18发表的 关于BCD转换输出的疑问? :
BCD D10 K
Y000,这里2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时候是1?
Good Luck~

网友B:
k1表示连续的4个位 k2y000表示y000开始的8个位 把d10的数字用y0开始的8个位以2进制表示

网友C:
位组合,K1表示连续4位,K2连续8位,K3连续12位,最高K8连续32位。随便一本三菱指令手册都有解释,目录 “位与位的指定Kn”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