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8):
目前我看工业应用中,漫反射的光电基本都可以满足的,不用反光板,不用双头对射,故障率还低,现在不是很清楚,什么场合必须用反光板光电,什么场合必须用对射光电呢?大家做工程多,帮这说下吧。谢谢

网友A:
漫反射感应距离比较短,散射角度大;
对射和反光板式距离长,对射要一收一发,反光板收发一体;光点集中,精度和抗干扰性比较好。

网友B: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24-04-08 19:29发表的 漫反射光电和带反光板的光电,对射光电,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 :
目前我看工业应用中,漫反射的光电基本都可以满足的,不用反光板,不用双头对射,故障率还低,现在不是很清楚,什么场合必须用反光板光电,什么场合必须用对射光电呢?大家做工程多,帮这说下吧。谢谢

说明你还在工控入门级别

网友C:
多用用就明白了,白嫖不存在的

网友D:
反光板用在干扰大的地方,可能效果好点。比如一个拱门一样的形状(打包机),产品从中间过,我试过漫反射不太稳定(可能质量差)或者会造成误动作场所。
对射:我的猜想:安全,感应距离可以调,比如像光幕那种都要对射
我负责维护,用的不多

网友E:
国产的便宜型号对背景抑制非常垃圾,以前公司为了省成本把皮带线的光电从松下换成淘宝货,结果10个有8个检测不到

网友F:
漫反射故障率低?何出此言?
漫反射对检测物要求高,特别麻烦,如果是玻璃制品或者表面凸凹不平,更加麻烦,经常性调整不好。

网友G:
你用漫反射试一下测玻璃瓶,你可能会睡不着

网友H:
存在即合理 厂家可不会乱研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