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目前公司的设备上没有用到,发现外面好多设备上都用到了,纠结这玩意到底改怎么用,好像常规的做法是给设备运行加了个旋钮切换到自动的条件(先切换到自动再按启动按钮),切换到手动跟按停止按钮一样使设备暂停,然后有看到特殊一点的做法是切换到手动,程序会将流程步清零,需要重新初始化设备,大家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网友A:
自动运行需要在自动挡,手动操作要在手动挡,有的有中位就作为单步模式
你这个得搞个三挡的旋钮了

网友B:
一般我是不用

网友C:
没装实体旋钮,我只在触摸屏主页做这个旋钮开关,切自动后按启动按钮才可以自动运行,切手动后才可手动操作,自动运行时切换到手动默认与暂停按钮一样,再切切自动按启动按钮后继续运行!
正常应该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楼主cccccy于2024-04-09 14:11发表的 手自动旋钮开关大家是如何使用的 :
目前公司的设备上没有用到,发现外面好多设备上都用到了,纠结这玩意到底改怎么用,好像常规的做法是给设备运行加了个旋钮切换到自动的条件(先切换到自动再按启动按钮),切换到手动跟按停止按钮一样使设备暂停,然后有看到特殊一点的做法是切换到手动,程序会将流程步清零,需要重新初始化设备,大家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我这个行业的用法和你说的差不多,但是这个旋钮开关是带钥匙的,进入机台时会把旋钮打到手动并带走钥匙,防止人员开启,同时也会带走机台门锁的钥匙。这些都是客户要求和工安验收标准。
带钥匙的更安全了

网友E:
我做的 只要机器没有启动自动 就是手动状态 手动可能操作。启动了自动 手动就不能用了  没有按扭选择!!
我目前也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