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不要喷我,大部分人都搞不定!!!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补充一个条件。工作模式不止一种,哪个工作模式下。teach的时候,就自定义那个通道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这个取料逻辑判断程序,不超过200步可搞定。

楼主:
具体如何个逻辑呢?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条件。工作模式不止一种,哪个工作模式下。teach的时候,就自定义那个通道
我看你去年8月份就在发这个,还没有研究出来吗

楼主:
去年的精简版本的已经🆗了。这个对比下已经不同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这个难度已经不是上次那个难度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年的精简版本的已经🆗了。这个对比下已经不同了
第一个说法不好理解:工作模式是按123顺序取料还是按哪个灯亮取哪个呢?是循环123还是?顺序错误报警是指亮灯1,实际取2或3报警?

楼主:
123只是举例说明。当然是可以teac成任何顺序的。报警器为单独一个plc输出点,公用。

也就是1亮了,拿1.
3结束了,又从1开始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123  123  。。。
或者213  213 。。。
或者1233  1233。。。
或者1232  1232。。。
光栅和指示灯在同一个放料盒的框内,一上一下。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  123  。。。
或者213  213 。。。
或者1233  1233。。。
或者1232  1232。。。
光栅和指示灯在同一个放料盒的框内,一上一下。

我的理解就是:工作模式是随机取(哪个站有请求取哪里);Teach模式是按照定义的顺序取,3复位(没看懂)。

楼主:
工作模式:哪个料盒指示灯亮就取哪个。取完后指示灯会跳到下一步。
teach模式是单独一个旋钮或者说输入
工作模式可以理解为多档旋钮,也就是一种输入方式一个模式。一般都用二进制拨码组合开关。输入利用率高
复位按钮:按下后,灯光程序重新开始。也就是:比如2321这个模式的,就重新从2开始呀。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模式:哪个料盒指示灯亮就取哪个。取完后指示灯会跳到下一步。
teach模式是单独一个旋钮或者说输入
工作模式可以理解为多档旋钮,也就是一种输入方式一个模式。一般都用二进制拨码组合开关。输入利用率高
复位按钮:按下后,灯光程序重新开始。也就是:比如2321这个模式的,就重新从2开始呀。

理解为:工作模式和Teach模式是两种不同的取料模式,靠一个多档旋钮切换取料模式;复位按钮也只对Teach模式时才有用(随机取的复位意义没有),复位按下后结束原来的取料进度重新开始Teach模式定义的顺序取料。

网友B:
如果知道电镀程序的话,这个就简单啦

网友C:
反正是按顺序取东西,这个顺序是人工指定,n个断电保持寄存器(存当前料号),n个断电保持寄存器(存预设料号),预设完,将预设料号存到当前料号寄存器里,自动状态下,利用间接寻址按顺序取料号就好了.比如0代表循环完成,1-n代表料号,寄存器号代表顺序号

网友D:
如果不用快速切换感觉就个PLC加几个按钮就行,
选择按钮提示/录制,复位按钮,录制确认按钮,再加带光栅和指示灯的料盒,
料盒16个以内,直接用单字,每个位对应指定料盒,完成后变址下一个

网友E:
搞出来了之后,记得分享,学习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是不是感觉大佬都不搞这个。追剪嗨起来。

网友G:
工作模式用先入先出;示教模式按先入先出地址先后顺序一次写入,循环结束再次写入。
报警按取料位与光栅位不符输出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为:工作模式和Teach模式是两种不同的取料模式,靠一个多档旋钮切换取料模式;复位按钮也只对Teach模式时才有用(随机取的复位意义没有),复位按下后结束原来的取料进度重新开始Teach模式定义的顺序取料。

teach单独一个按钮。不管在工作模式1还是2.都可以把旋钮teach打开。模式1+teach 然后伸手自定义下取料顺序。关闭teach,他就记住了,把他记在这个模式下,也就是这个工作模式取料顺序变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哎,这个我也搞不定呀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感觉大佬都不搞这个。追剪嗨起来。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H:
个人理解是 :做出分别前往1、2、3号工位的程序,工作模式顺序固定123一直按顺序执行没啥好说的,teach模式设定的话就是定义一个数组存入的时候记录存了多少个取的时候方便判断是否进入下一个循环(三菱的话就是用变址去做,西门子数组做)三菱先入先入先出指令,西门子一个按顺序对数组读取就好了。报警无非就是对传感器的信号和目标位置的判断.

网友I:
智能工作台的应用吧,我见过客户用上位机搞的,按顺序取对应螺丝并记录扭矩值。你这个是要示教模式下,序号1,取对应光栅边缘信号赋对应值并序号+1,再现模式下按序号对应的赋值输出取料指示灯,结合光栅检测错了就报警,利用变址的话确实程序只要写一点就好了。不过不做配方的话就只能生产上一次示教的了!

网友J:
做过类似的 分流 有25个通道哪个优先要就去哪,如果出现同时有多个通道要就优先去最近的哪个。类似于先进先出。已经在产线上用了3年。。。。

网友K:
好象在某宝上有完整的程序,不贵,30  可以拿来研究一下,至少有框架思路方向,还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苦思苦想的,多好啊。

网友A:
PLC的入门应该就是各种逻辑处理。

网友D:
天天看你头像愉悦心情总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你用什么类型的PLC,只能写了个简单流程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报警和复位都不复杂,男的是teach
引用 网友H:
个人理解是 :做出分别前往1、2、3号工位的程序,工作模式顺序固定123一直按顺序执行没啥好说的,teach模式设定的话就是定义一个数组存入的时候记录存了多少个取的时候方便判断是否进入下一个循环(三菱的话就是用变址去做,西门子数组做)三菱先入先入先出指令,西门子一个按顺序对数组读取就好了。报警无非就是对传感器的信号和目标位置的判断.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不用配方,用二进制拨码开关
引用 网友I:
智能工作台的应用吧,我见过客户用上位机搞的,按顺序取对应螺丝并记录扭矩值。你这个是要示教模式下,序号1,取对应光栅边缘信号赋对应值并序号+1,再现模式下按序号对应的赋值输出取料指示灯,结合光栅检测错了就报警,利用变址的话确实程序只要写一点就好了。不过不做配方的话就只能生产上一次示教的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有些启发,不过这个是感觉下的了手,中途cpu就烧了
引用 网友D:
天天看你头像愉悦心情总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你用什么类型的PLC,只能写了个简单流程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求推荐
引用 网友K:
好象在某宝上有完整的程序,不贵,30  可以拿来研究一下,至少有框架思路方向,还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苦思苦想的,多好啊。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L:
你这才 1234  自定义  60个动作自定义我做过

楼主:
大神求指教 账号即我微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M:
好做的很啊,参考那个9个气缸任意吮顺序启动
  • 下载积分:+1(catywu) 我很赞同!

楼主:
    哥,教教我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N:
    這是歐系的裝配防錯系統
    很多汽車業的標準還是會有這個,
    看似沒什麼,但就是會有這個要求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条件。工作模式不止一种,哪个工作模式下。teach的时候,就自定义那个通道

    ~~業餘打工仔~~

网友O:
PROGRAM MaterialHandlingSystem
VAR
    MaterialBoxes : ARRAY[0..2] OF BOOL; // 假设有3个料盒,每个料盒有一个布尔变量表示其状态(亮/不亮)
    CurrentMode : INT; // 当前模式(0=停止,1=工作模式,2=Teach模式)
    WorkingSequence : ARRAY[0..2] OF INT; // 工作模式下的顺序(1, 2, 3)
    TeachSequence : ARRAY[0..9] OF INT; // Teach模式下的自定义顺序,假设最多10个位置
    TeachIndex : INT; // Teach模式下的当前索引
    CycleCounter : INT; // 工作模式下的循环计数器
    ErrorOccurred : BOOL; // 是否发生错误
    ResetButtonPressed : BOOL; // 复位按钮是否被按下
END_VAR

// 初始化程序
IF CurrentMode = 0 THEN // 如果系统处于停止状态
    ErrorOccurred := FALSE; // 清除错误标志
    CycleCounter := 0; // 清除循环计数器
    TeachIndex := 0; // 清除Teach模式下的索引
    // 初始化WorkingSequence和TeachSequence(这里省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END_IF;

// 检查复位按钮
IF ResetButtonPressed THEN
    CurrentMode := 0; // 回到停止状态
    ErrorOccurred := FALSE; // 清除错误
    CycleCounter := 0; // 清除循环计数器
    TeachIndex := 0; // 清除Teach模式下的索引
    // 可以添加更多复位相关的逻辑
    ResetButtonPressed := FALSE; // 复位按钮状态复位
END_IF;

// 工作模式逻辑
IF CurrentMode = 1 THEN
    // 检查当前料盒是否应该亮起
    IF MaterialBoxes.WorkingSequence[CycleCounter] THEN
        // 取料操作...
        CycleCounter := CycleCounter + 1; // 增加循环计数器
    ELSIF ErrorOccurred = FALSE THEN
        // 如果顺序错误且之前未报错,则报警
        ErrorOccurred := TRUE; // 设置错误标志
        // 报警操作...
    END_IF;

    // 如果错误发生且当前料盒未亮起,则等待直到料盒亮起或复位
    IF ErrorOccurred AND NOT MaterialBoxes.WorkingSequence[CycleCounter ] THEN
        // 等待逻辑...
    END_IF;
END_IF;

// Teach模式逻辑
IF CurrentMode = 2 THEN
    // 根据TeachSequence和TeachIndex来检查料盒状态并执行取料操作
    // 这里需要额外的逻辑来接收用户输入并更新TeachSequence
    // 省略Teach模式下的详细逻辑
END_IF;

// 其他逻辑,更新指示灯状态
END_PROGRAM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感谢分享!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P:
    引用楼主dgl4245123于2024-04-09 15:34发表的 取料防错系统。不要喷我,一般人搞不定!!! :
    不要喷我,大部分人都搞不定!!!

    在前辈在基础上改了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
    附件: 取料防错系统.zip (450 K) 下载次数:71

楼主:
    大神好
引用 网友O:
    PROGRAM MaterialHandlingSystem
    VAR
        MaterialBoxes : ARRAY[0..2] OF BOOL; // 假设有3个料盒,每个料盒有一个布尔变量表示其状态(亮/不亮)
        CurrentMode : INT; // 当前模式(0=停止,1=工作模式,2=Teach模式)
        WorkingSequence : ARRAY[0..2] OF INT; // 工作模式下的顺序(1, 2, 3)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回头我上个work3试试
引用 网友P:

    在前辈在基础上改了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Q:
    没有看太懂,感觉很简单,是我理解能力差吗.没有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吗

    Teach模式,先进行示教定义顺序,记录定义的顺序,每次按这个顺序执行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就这么回事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R:
    这个用步进来做不是很简单吗,在示教模式下记录位地址的动作顺序,然后在工作模式下根据记录下来的位地址动作顺序来直接循环步进

楼主:
    主要是teach模式下的情况很多,并且挡位在哪个工作模式下,就teach哪一通道。比如1233  1232顺序
    工作模式可以用二进制拨码开关来调节0-9就是10 种,甚至更多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S:
    题目都有问题,没写明白,让人怎么做?

网友T:
    用触摸屏,让用户自定义取料顺序,这样是不是更好

楼主:
    你好,哪里不清楚?!
引用 网友S:
    题目都有问题,没写明白,让人怎么做?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U:
    操作数组下标或变址寄存器吗?Teach模式下定义数组下标内的数组值

楼主: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引用 网友U:
操作数组下标或变址寄存器吗?Teach模式下定义数组下标内的数组值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V:
搞定了又怎么样,应用场景在哪里呢?机械手取料没有必要,人工取料你能防那种人呢!

楼主:
人工组装小件呢,而且小件区别不大呢,工件紧凑,零件众多,机器代替不了的。
引用 网友V:
搞定了又怎么样,应用场景在哪里呢?机械手取料没有必要,人工取料你能防那种人呢!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U(2024-05-09):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Teach模式下,取料料盘[料盘序列[偏移]];
这样改变料盘序列[]这个数组的值,改变取料顺序,不知道意思一不一样;

楼主:
一看就会,一搞就废。关键teach下有重复取料
引用 网友U:

Teach模式下,取料料盘[料盘序列[偏移]];
这样改变料盘序列[]这个数组的值,改变取料顺序,不知道意思一不一样;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一看就会,一搞就废。关键teach下有重复取料

一样啊,料盘序列[0]=1,料盘序列[1]=2,料盘序列[2]=2,料盘序列[3]=2
1号位取1次,2号位取3次

网友W:
用机器人,自己做个夹具,不是轻轻松松吗。
公司设备一个机器人负责三个机床取放料。用if条件判断语句和程序跳转指令就可以实现。
楼上有兄弟写了例程,我学习学习他的程序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K:
条件判断语句,多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条件判断语句,多么重要啊。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X:
三星2.5英寸机械硬盘的程序,汇编+PLC,80个测试HT工位。哪个工位测试板坏了,可以禁用这个工位。啥进啥出。比如现在换了第40号工位的测试板,有货流进,机械手去取货。放到40工位。40号工位在测试。其他工位也在测试,或者也有测试完成的。机械手可以进行入料出料动作。那么等40号工位测试完成了,优先把40号工位的货取出来。其他工位的先完成测试也得排后。这样就可以对40号工位的板进行更换或者是认为已经更换OK,不用等其他优先的时间,

楼主:
流弊。。。
引用 网友X:
三星2.5英寸机械硬盘的程序,汇编+PLC,80个测试HT工位。哪个工位测试板坏了,可以禁用这个工位。啥进啥出。比如现在换了第40号工位的测试板,有货流进,机械手去取货。放到40工位。40号工位在测试。其他工位也在测试,或者也有测试完成的。机械手可以进行入料出料动作。那么等40号工位测试完成了,优先把40号工位的货取出来。其他工位的先完成测试也得排后。这样就可以对40号工位的板进行更换或者是认为已经更换OK,不用等其他优先的时间,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Y:
步序控制法,非常方便。顺便说一句,如果这个都搞不定,那就是入门小白了,还不具备做工程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Y:
步序控制法,非常方便。顺便说一句,如果这个都搞不定,那就是入门小白了,还不具备做工程的能力。
teach呢?!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K:
这个搞得定。

网友K:
可以搞定。

楼主(2024-06-28):
引用 网友K:
可以搞定。

哥,take my knees 带带我这个初中生,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在前辈在基础上改了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

写法还有待优化,上升下降沿指令用的不太好,一会前面加上升沿,一会后面指令也加指令p检测的,最好就是统一前面加上升沿即可

网友K:
搞定它,光荣。

网友AA:
什么项目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什么项目用到的

取料防错系统。组装机用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K:
一般人搞不到。

网友AB:
效果:

源码:

PROGRAM PLC_PRG
VAR_INPUT
取料顺序IN: INT:=1230;//每位数字小于等于3;
光栅: ARRAY[1..3] OF BOOL;
复位按钮:BOOL;
END_VAR
VAR_OUTPUT
指示灯: ARRAY[1..3] OF BOOL;
报警:BOOL;
END_VAR
VAR
顺序: ARRAY[1..4] OF INT;
顺序tmp:INT:=0;
位置tmp:INT:=0;
ii:INT:=0;
复位RT,光栅1RT,光栅2RT,光栅3RT: R_TRIG;
END_VAR

顺序[1] := 取料顺序IN/1000;
顺序[2] := (取料顺序IN/100)MOD 10;
顺序[3] := (取料顺序IN/10)MOD 10;
顺序[4] := 取料顺序IN MOD10;
复位RT(CLK:=复位按钮,Q=>);
光栅1RT(CLK:=光栅[1],Q=>);
光栅2RT(CLK:=光栅[2],Q=>);
光栅3RT(CLK:=光栅[3],Q=>);
IF复位RT.Q THEN
ii:=0;
顺序tmp:=0;
报警:=0;
指示灯[1]:=0;
指示灯[2]:=0;
指示灯[3]:=0;
END_IF
FOR ii:=1 TO 4 DO //顺序循环
IF报警 THEN
EXIT;
END_IF
IF顺序tmp>4 THEN
顺序tmp:=0;
END_IF
IF顺序tmp=0 THEN
顺序tmp:=ii;
END_IF
位置tmp:=顺序[ii];
IF位置tmp=0 THEN
顺序tmp:=ii+1;
EXIT;
END_IF
IFNOT 指示灯[1] AND NOT 指示灯[2] ANDNOT 指示灯[3] THEN
IF顺序tmp=ii THEN
指示灯[位置tmp]:=1;
顺序tmp:=ii+1;
END_IF
ELSE
EXIT;
END_IF
END_FOR
IF 指示灯[1] THEN
IF光栅1RT.Q THEN
指示灯[1]:=0;
END_IF
IF光栅2RT.Q OR 光栅3RT.Q THEN
报警:=1;
END_IF
END_IF
IF 指示灯[2] THEN
IF光栅2RT.Q THEN
指示灯[2]:=0;
END_IF
IF光栅1RT.Q OR 光栅3RT.Q THEN
报警:=1;
END_IF
END_IF
IF 指示灯[3] THEN
IF光栅3RT.Q THEN
指示灯[3]:=0;
END_IF
IF光栅1RT.Q OR 光栅2RT.Q THEN
报警:=1;
END_IF
END_IF

楼主(2024-08-14):
引用 网友K:
一般人搞不到。

哈哈哈。。。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一样啊,料盘序列[0]=1,料盘序列[1]=2,料盘序列[2]=2,料盘序列[3]=2
1号位取1次,2号位取3次

感觉这个是最清晰的

网友AD:
你这个这么难,考不考虑500块外包给我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你这个这么难,考不考虑500块外包给我

这位大哥是已经离职开始单干了嘛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效果: [attachment=301475]  [attachment=301476]

源码:
PROGRAM PLC_PRG
VAR_INPUT

让我想起了屎山代码

网友AE: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伪代码示例,展示了“提取防错系统”的基本功能。假设你使用的是Python。

python<button><svg><path></path></svg>Copy code</button>
class TakeMaterialSystem:
    def __init__(self):
        self.material_order = []
        self.teach_mode_active = False
        self.current_position = 0

    def set_material_order(self, order):
        self.material_order = order

    def take_material(self):
        for position in self.material_order:
            self.light_indication(position)
            if self.check_order(position):
                print(f"取料:{position}")
            else:
                print("顺序错误,报警!")
                break

    def light_indication(self, position):
        # 模拟指示灯亮起
        print(f"指示灯亮起:{position}")

    def check_order(self, position):
        # 检查顺序是否正确
        return position == self.material_order[self.current_position]

    def teach_mode(self):
        self.teach_mode_active = True
        self.material_order = []  # 清空当前顺序
        print("进入Teach模式,请输入顺序:")
        while True:
            order_input = input("输入料号(输入空行结束):")
            if order_input == "":
                break
            self.material_order.append(order_input)

    def reset(self):
        self.current_position = 0
        print("系统复位,灯光程序重新开始。")

# 使用示例
system = TakeMaterialSystem()
while True:
    command = input("选择命令(1: 工作模式, 2: Teach模式, 3: 复位, 4: 退出):")
    if command == '1':
        system.set_material_order(['123', '231'])  # 示例顺序
        system.take_material()
    elif command == '2':
        system.teach_mode()
    elif command == '3':
        system.reset()
    elif command == '4':
        break
    else:
        print("无效命令,请重试。")

程序说明
初始化:TakeMaterialSystem类用于管理取料系统的状态。
设置取料顺序:通过set_material_order方法设置取料顺序。
取料功能:take_material方法用于按顺序取料并检查顺序是否正确。
Teach模式:允许用户自定义取料顺序。
复位功能:重置系统状态。

你可以根据需要扩展和完善这个程序!

chatgtp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位大哥是已经离职开始单干了嘛
哈哈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这个这么难,考不考虑500块外包给我

我在想只用三菱3u能搞定吗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搞定它,光荣。

搞定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