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 MOV ZR100 D100 )我能理解为把ZR100的值写入D100
( MOV D100 D102 ) 这个读入怎么理解? 要站在D102位置考虑把D100的值读取的意思吗?

网友A:
你能理解ZR100数值传入到D100,下面同样的指令不是一样的吗!
引用楼主bolejin于2024-04-09 19:51发表的 三菱PLC的交叉参照读入/写入该怎么理解? :
( MOV ZR100 D100 )我能理解为把ZR100的值写入D100
( MOV D100 D102 ) 这个读入怎么理解? 要站在D102位置考虑把D100的值读取的意思吗?

网友B:
就是单纯的把D100写入D102,别想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