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一体机 报错
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电气接线图设计、IO点表、电气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4-04-09):
顾美一体机 用的三菱GX Work2写的程序,写着写着宕机了,一看报一个未登录错误。反复折腾了几次,发现好像是程序写满了的样子,在临界的一个点,在写点程序进去就报这个错了。但是我现在才写了1W步,上限可以32000呢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才写了1W步,晕了
下载积分:+2(13821917697)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得找顾美技术人员
下载积分:+2(13821917697)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客服说目前使用的产品固件版本低,刷成最新的就可以了,已经测试过了,谢谢诸位

网友C:
1万步程序?你这项目已经不小了,没必要省这么点钱吧?还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哪怕它用codesys呢,也算正规啊。

网友D:
1W步选顾美,真的好节约啊

网友E:
第一次听说顾美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主要顾美便宜,体积小,还能带8个轴脉冲+方向。

网友F:
信捷10个轴
永无止境 !@#$%^&*

网友G:
顾美支持ST语言,挺好用的

絮乱风清

网友H:
用了许久的顾美,发现功能和稳定性真是一般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了许久的顾美,发现功能和稳定性真是一般
我用了3年了,很不错哦

顾美一体机 报错

楼主:
我们有条线目前用了两年也还可以,但我们那个环境好,恒温无菌车间

网友I:
不是三凌买不起,只是顾妹更有性价比

网友J(2024-07-02):
顾美怎么样啊?稳定性,功能。一直犹豫中?

网友K:
一体机,好用。

网友G:
顾美比三菱好用

网友L:
有一次,用顾美的cx3g,做了一个多加热源的保温控制,根据不同温度区间,开两个加热,开一个加热,不开加热。
开一个加热时,要加热一段时间了,轮换加热。
当时,我是设置保持定时器触发m,
m----[altp m1],
----m8000----常开m1--|-----[set y2]
|___[rst y3]
----m8000----常闭m1--|-----[set y3]
|___[rst y2]
结果没输出了,但在gxworks2模拟是正常的。删了就正常了,兼容性还是有一定不足

网友L:
可能是玩了几天半桶水的单片机,思维有点转不过来,大家没事可以用天问51图形化编程,里面有modbus rtu的主从站库,还有各种电子模块的库,很实用,傻瓜化,属于容量效率换门槛,一个单片机也就1-3元钱,一个板子不到10元,够玩了,还可以玩语音识别控制
顾美一体机 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