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SMART 700 IE V3与电脑链接失败

楼主(2024-04-09):
触摸屏是西门子smart 700 ie v3
电脑是win10
连接是用的普通网线, 8芯的
现在是可以用网线正常连接西门子smart PLC进行编程,但是连接触摸就不行了,
论坛搜索一番,无果,特来讨教,
都按照PDF里面的做的,好几天,都连接不上,都是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请验证您的设置,接口,电缆和设备类型等
现在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更改网线了,所以过来请教一下大佬们的,
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用剥线钳在网线中间剪开,然后按照1.png所示,交叉线连接试试的,因为手头没有水晶头

网友A:
普通网线

网友B:
屏编程软件与屏硬气版本不一致,碰到过二次
屏编程软件内屏版本换一下试试
先PING通屏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编程软件与屏硬气版本不一致,碰到过二次
屏编程软件内屏版本换一下试试
先PING通屏的IP
感谢老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