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S7-300的SF指示灯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4-04-09):
一台CPU313C-2DP,SF故障指示灯亮,但RUN指示灯正常。模块故障信息如下,请大师给分析一下具体故障,谢谢!

楼主: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1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1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36:09.801 2013-02-18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D 0115)

楼主: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36:09.736 2013-02-18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E 0114)

楼主: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21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36:09.567 2013-02-18
(编码: 16# 3942 FE52 C554 03FD 0563 0000)

楼主: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2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36:09.564 2013-02-18
(编码: 16# 3942 FE52 C554 03FE 0563 0000)

楼主:
模块的时间就是2013年,这个与真实时间相差甚远,调出的模块时间也显示2013年,这个貌似和故障本身关系不大吧。对300不熟,请熟悉的大师指点!

网友A:
检查DP21远程站的模块硬件良好性或配置与软件程序地址的一致性.
硬件组态诊断里面会显示对应的故障模块信息.
硬件诊断 CPU模块有一个红色的×

网友B:
下载OB块 OB86 OB82
程序中有OB86 OB82,但OB86中没有程序,OB82中只有一条将#TEMP6传送给DB4.DBW68的指令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关注!这是一台费斯托的进口设备,是外部一个限位开关动作导致复位钮不能复位,上位机电脑也进入不了界面。找到原因解决后,按复位,SF红灯熄灭,上位机也正常进入界面。一直以为SF指示灯只能由系统控制,原来用户程序也可以控制SF指示灯的状态!

网友C:
最近碰到两次就是SF灯亮了,在线诊断也连不上,寄给维修说CPU芯片坏了,但PS307供电是正常的(IO模块也是通过这个供电,未见异常),不知道是啥原因导致

楼主:
如果在线连接不上,排除电缆和设置问题,同时伴有SF指示灯亮,那多半是CPU硬件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