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请教一下论坛各位大佬,望大佬们能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PLC是基恩士的品牌。然后工艺需求是有2种外观一样,但二维码不一样的产品,需要依次扫描二维码获取信息,然后能区分出是产品1和产品2。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用扫码枪获取到字符串数据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数据和判断它们(后续可能会是这2种产品的码会是2种类别,比如条码的前缀相同,尾缀不一样啥的,需要做成一个窗口开放给人员去添加)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1、解析接受到的字符串,获取字符串size
2、在窗口设置解析规则,如前缀起始位,前缀长度;后缀起始位,后缀长度
3、根据解析规则,设置处理前缀或者后缀
  • 下载积分:+1(小陈要努力) 真诚感谢!我先去试一下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B:
    扫出来的内容需要你自己截取一下你需要的那几位,我这有个条码也是类似的,客户的条码在MES中的内容可能包括识别码,特征码,供应商编号,LOT号,你需要的那几位截出来放到比较寄存器。再设置一个条码样例比对就好了。我这是加料防呆的功能!
  • 下载积分:+1(小陈要努力) 好的,感谢

网友C:
    有现成的指令的呀,看看手册吧

网友D:
    em19700.T=LEFT(dm100.T,em19200)
    em19800.T=RIGHT(em19700.T,em19202)
    em19900.T=LEFT(dm100.T,em19204)
    em20000.T=RIGHT (em19900.T,em19206)
    EM20100.T=LEFT (dm100.t,em19208)
    em20200.T=RIGHT (em20100.T,em19210)
    em20300.T=LEFT (dm100.T,em19212)
    em20400.T=RIGHT (em20300.T,em19214)
    fmov(r1803,0,em19700,800)
    fmov(r1804,0,em19700,800)
    if em19800.T=em19300.T then
    SET(r110)
    else
    set(r111)

    END IF
    IF R110=ON THEN
    DM1000.T=EM19300.T

    END IF
    dm300.T=dm100.T

网友E:
    应该用上位机做的简单点
    plc

网友F:
    只能说明,不会管理码的信息。比如同样的产品。客户不一样,打码的信息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