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0):
欧姆龙不同型号CPU的232通讯线能通用吗
CP1E-N40DT和GC-4401W使用RS232通讯具体参数怎么设置的,能给个图片吗

网友A:
GC4000系列用什么软件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4000系列用什么软件创建的

proface 4.935

网友A:
第一次知道GC补丁这个隐藏技能

楼主:
谢谢,我先搞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GC补丁这个隐藏技能

大佬问哈,连接上了,但是不知道为啥反应特别慢,我在触摸屏上加了个地址90.00的按钮,然后监控PLC的状态,有时候90.00亮,有时候不亮,就好像传输信号特别慢一样

网友B:
触摸屏手册应该有连线图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