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脉冲控制,怎么保证两个伺服完全同步动作?

楼主(2024-04-10):
如题,需要用插补或者什么方法吗? plc一套Easy320,一套AM403。都是汇川的

网友A:
插补可以 但还是要看机械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是龙门的话 哪还得用专用的龙门同步 不然可能会出现 电气上是同步的 执行上出上异常 机械不同步 就完球了。

网友B:
确定齿轮以及传送方式是一样的话,可以用脉冲控制1个驱动器,然后把这个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接入到副驱动的脉冲输入
简单还是用双轴直线插补控制,不过需要PLC支持

网友C:
只有两个轴可以用随动指令。

网友D:
codesys也好 还是 autoshop也好
只要同一个扫描周期 同时触发
指令间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定位 结果几乎一致
随便选一款就行
单纯的定位 不管是Easy系列 还是AM系列 都不如汇川自家的H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