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MCGS触摸屏的屏幕被撞坏了还能读取到里面的程序吗?

楼主(2024-04-10):
[图片]屏幕被撞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样才能把里面的程序提取出来呢?有没有大佬给点意见,先谢谢大家啦。

楼主:
屏幕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A:
能正常上电,就没问题

网友B:
简单,买个一样的换主板即可

楼主:
可以正常上电,但是现在IP地址不知道是多少,用USB提取显示“下位机没有工程原始信息”

网友C:
换个触摸板嘛

网友D:
买个同型号的把板子替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买一个再拆配件。

网友F:
买个同型号的把板子替换下就可以了+1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原来我遇到过,MCGS程序读不出来,屏幕被干碎了(表面的触摸板,电容屏?),可以先临时外接个鼠标点击屏幕使用,然后淘宝上买个对应型号的触摸板就行了,一般就3、40块,自己换下就行了

网友H:
下位机没有工程信息是禁止上传了
下载积分:+1(leechonghua) 热心助人!

网友I:
可以把程序备份出来
shaoxiaoqing

网友J:
只换屏就可以

网友K:
程序没设置允许上载的不能读取。换内屏吧

网友L:
MCGS屏千万别随意兑换屏幕,可能造成程序丢失,信不信由你

网友M(2024-11-15):
引用 网友L:
MCGS屏千万别随意兑换屏幕,可能造成程序丢失,信不信由你

我不信,难不成他把程序放在液晶屏里?电阻屏?这俩有flash?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上电,但是现在IP地址不知道是多少,用USB提取显示“下位机没有工程原始信息”

你这个跟屏幕是否损坏没有关系,原作者在下载的时候设置了不允许上传,这个是没法上传的,你的图片显示连接成功,但是工程文件不在屏幕里,只能买个一模一样的屏幕,把这个主板换过去就能用了。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