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0):
做xyz移动  伺服控制   z轴做高度调整    z轴安装激光测距离 在做xy移动的时候 z轴能快速根据设定距离通过激光测距反馈 调整合适高度 ,plc在编程上如何实现,快速又精确?

网友A:
做过一模一样的项目
请问 程序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B:
你啥设备?
就做实验 控制间距要0.1mm

网友C:
PID控制应该可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求快速,则P就可以,I和D可以不用。
大神。有案例么

网友D:
这个在龙门切割行业有现成的设备,有电容调高器,弧压调高器,使用普通直流电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龙门切割行业有现成的设备,有电容调高器,弧压调高器,使用普通直流电机即可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平移轴速度300mm/S时

网友D:
高度调整速度肯定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激光切割机的切割高度也是用的类似直流电机控制,淘宝上有成套高度控制套装出售
这种基本上都是用在金属上的,你也可以改成你需要的控制,无非就是把高度测量输出的模拟量,接入到高度控制器里面实现闭环控制
用弧压简单一些,一般弧压输出电压200+,通过转换板缩小100倍接入到控制器里面

网友E:
激光测距仪可以与plc数据交互,通过测距仪的数据移动Z轴

网友F(2024-05-22):
激光切割用的多,调高器,反应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