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我在台达触摸屏上做了一个16位配方。我想把RCPNO分组按钮和配方数据下载按钮联动,如何实现?就是把RCPNO分成多个按钮,即多个组,和下载按钮联动,省去下载按钮。

网友A:
先配置好控制命令地址,一般默认分配本地$0开始,那配方命令就是$5,
再组态里创建设常数按钮,按钮的写入地址就是RCPNO,第一个分配数值1,对应1号配方组,在按钮执行后宏中添加$5=4,
就直接可以将1#配方下载进去,复制这种按钮并分配好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配置好控制命令地址,一般默认分配本地$0开始,那配方命令就是$5,
再组态里创建设常数按钮,按钮的写入地址就是RCPNO,第一个分配数值1,对应1号配方组,在按钮执行后宏中添加$5=4,
就直接可以将1#配方下载进去,复制这种按钮并分配好数值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用了台达触摸屏,找半天配方使用方法,没看明白,就自己写了PLC里的配方      屏的有些地方设计的感觉还是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用了台达触摸屏,找半天配方使用方法,没看明白,就自己写了PLC里的配方        屏的有些地方设计的感觉还是不太好

台达触摸屏的配方还挺好用的,把预存区,保存区都做了单独的地址保存,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配方界面,不一定要使用它自带的配方控件。我当时看手册的配方说明,也是看了半天。
工控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