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各位大大神,我问下。我用智能扫码器海康已经扫完码然后要传给MES。现在的问题是,我这个扫码器传不过去,但是我用新大陆扫描枪就可以,扫描枪是USB端口,我扫描器没有USB通讯,但是有其他所有的通信协议。MES那个小电脑又不知道是啥牌子又不能改,只有一个ip地址没了

网友A:
USB/TTL/RS232,你要先确定扫码器输出的协议买根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TTL/RS232,你要先确定扫码器输出的协议买根转接线!

别的读码器都有输出USB HID CDC功能,我这玩意没有。意思是说我扫码器设置串口232输出,买根转接头就行吗

网友A:
串口(TTL、RS-232、RS-485、RS-422)先确定是那种,再买对应转USB-HID的线。
或者你直接找读码器厂商说要用USB-HID通信方式,要配哪种转接线!
引用 楼主:

别的读码器都有输出USB HID CDC功能,我这玩意没有。意思是说我扫码器设置串口232输出,买根转接头就行吗

网友B:
目前也在搞扫码项目,用的海康机器人的读码器,一个17PIN的IO接口,带232串口,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在搞扫码项目,用的海康机器人的读码器,一个17PIN的IO接口,带232串口,网口

你做好了吗,我的MES是用树莓派的,只有USB通信貌似;我拿了个232转USB的通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