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动力电缆用RVV好还是KVV好

楼主(2024-04-11):
30KW的水泵电机,用3*25+2*16规格的铜芯动力电缆,那是RVV的软线好一些,还是KVV的硬线好一些

网友A:
30KW,60A,距离不远的话16平方的铜线就足够了,KVV是控制电缆,动力电缆是VV或者YJV。RVV那种线建议不用,电压偏低。

网友B:
用YJV电缆要好一些

网友C:
用YJV,耐压范围不同。YJV,380V动力电缆。RVV,220V动力电缆,小功率供电。KVV控制电缆。
下载积分:+1(wpter-985)

网友D:
用YJV的硬线
下载积分:+1(wpter-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