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A80018.5KW变频器启动后无报警 无输出

楼主(2024-04-11):
求救:一台三菱A80018.5KW变频器启动后无报警 没有无输出,有正常的频率显示,运行指示灯也亮,但是输出端无输出。

网友A:
是不是RES信号接通了?

网友B:
问下三菱技术支持,如果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以前使用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也遇到过这种故障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