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请问你们公司会要求在每一路电线载流量变小的地方加断路器或熔断器做线路短路保护吗?有没有每路伺服驱动器或普通负载都有独立的短路保护?输入模块公共端是不是加了保险管,额定电流值是多大,是不是要直流专用的还是普通的就行?输出模块公共端是不是也加了保险管,额定电流值是多大,是不是要直流专用的还是普通的就行?

网友A:
4月10日碰到的问题。比如开关电源DC24V,输出端,正24V,接地了。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是1.7V。
开关电源的外壳,短短几分钟就发烫。(接错线的原因是有一条24V线接马达控制器的时候接了地。还好控制没有损坏。)
开关电源输出端没接保护装置。像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如果是0V和24VDC短路。细的线肯定会烧掉皮。连端子台的接线柱都烧焦。这个问题遇到过。

大家24VDC,一般如何设计保护电路。

楼主:
我们好多项目都会遇到传感器线被压断短路冒烟的情况,挺吓人的,还遇到过24V电源线太细过载融化冒烟的
引用 网友A:
4月10日碰到的问题。比如开关电源DC24V,输出端,正24V,接地了。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是1.7V。
开关电源的外壳,短短几分钟就发烫。(接错线的原因是有一条24V线接马达控制器的时候接了地。还好控制没有损坏。)
开关电源输出端没接保护装置。像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如果是0V和24VDC短路。细的线肯定会烧掉皮。连端子台的接线柱都烧焦。这个问题遇到过。

大家24VDC,一般如何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B:
我们220用漏保和熔断器,24V用的集线盒自带1A自恢复保险

网友A:
现在搞电路设计的总是喜欢在输入开关电源输入端加保护。我们这里用到哦很多菲尼克斯的1A, 2A, 3A,5A,过载会跳的保护装置。开关电源输出端,从来就很少加保险。有些24VDC的风扇,叶子都不转了。壳都焦了。

楼主:
接线盒子型号可以分享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我们220用漏保和熔断器,24V用的集线盒自带1A自恢复保险

楼主:
具体啥型号的保护装置,价格贵不贵?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电路设计的总是喜欢在输入开关电源输入端加保护。我们这里用到哦很多菲尼克斯的1A, 2A, 3A,5A,过载会跳的保护装置。开关电源输出端,从来就很少加保险。有些24VDC的风扇,叶子都不转了。壳都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220用漏保和熔断器,24V用的集线盒自带1A自恢复保险

24V是在输出端加的保护吗?具体是什么型号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D:
分两种情况考虑,输出端短路和过载。短路,开关电源选用输出端带有短路保护的,其次输出端安装空开作为一级保护。过载,根据负载电流使用熔断器。另外,需要考虑空开、熔断器的敏感度,如电流波动较大,应考虑提高反应阈值。

网友E:
直流24V电源吗?容量不大就不能选个带短路保护的吗

网友F:
简单的就放个空开,1P那种,更省一点就放熔断器。有时候会根据区域加熔断器,这样不至于一短路不知道在那一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月10日碰到的问题。比如开关电源DC24V,输出端,正24V,接地了。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是1.7V。
开关电源的外壳,短短几分钟就发烫。(接错线的原因是有一条24V线接马达控制器的时候接了地。还好控制没有损坏。)
开关电源输出端没接保护装置。像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如果是0V和24VDC短路。细的线肯定会烧掉皮。连端子台的接线柱都烧焦。这个问题遇到过。

大家24VDC,一般如何设计保护电路。

我用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短路,开关电源故障灯亮,没有输出了

楼主:
我们用的都是明纬的,功率基本450W起,以前甚至用过1000W的
引用 网友E:
直流24V电源吗?容量不大就不能选个带短路保护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短路,开关电源故障灯亮,没有输出了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开关电源。有没有图片。

见过欧姆龙的开关电源,假如是24VDC 和0V短路。短路的那条线比较细,线皮烧焦,可见电流非常大。但是排除短路故障后,开关电源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盒子型号可以分享一下吗

奥迪科的ADK-IO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V是在输出端加的保护吗?具体是什么型号

ADK-IO-8

网友H:
短路问题,要搞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都是明纬的,功率基本450W起,以前甚至用过1000W的

24V450W,20多A的电流,出问题肯定是线路先扛不住,先冒烟后。。。
要么按实际容量分成多个,要么配直流专用空开
电流大的需要做保护到位,不然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