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网口和485口能同时用吗

楼主(2024-04-12):
想用以太网口连接昆仑通态的屏通讯 ,然后plc作为485主站再和几台变频器通讯,这样可以吗?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两个口不能同时用,否则编译不通过,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V4可以, V3不行

楼主:
怎么看V3还是V4?
引用 网友A:
V4可以, V3不行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说什么呢?随便用,什么3啊4的,串台了吧?

网友D:
网口与485口 互不相关, 独立使用。 双 485 也可同时使用, 但不能实现 双主站。

网友E:
放心用没问题,我就这么用的,我还加了一个通讯拓展板呢,就是插PLC上那个小板。啥毛病都没有。
要是需要MODBUS通讯的设备太多,可以买几个RTU转TCP的模块,然后买个交换机。

网友F:
同时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与固件无关,最低版本都行:
以下是通过IGT-DSER智能网关与同一台Smart的PLC串口跟网口同时读、写通讯测试:
软件和配置文件:

网友G:
Smart200网口和485口可以同时使用,网口通过交换机连接触摸屏,485口连接变频器及流量计等设备485通信

网友H:
既然用了昆仑的网口,怎么不用昆仑触摸屏的485接变频器?

网友I:
对,随便,我们项目都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我的串口连的是DTU

网友J:
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A:
SMART 屏V4可以同时用,V3的不能同时用,这80%的人不知道
SMART PLC能同时用

网友K:
楼上回答正确
命自我立

网友L:
大家都是这样用,难道接了触摸屏还不能用485了。又不是以前只有一个DP口。

网友M:
当然可以,走的协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