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寄存器数据传送和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4-04-12):
在8位模式下,如何把大于255的数,传送或者转换到对应的寄存器中?
例如,MOV K999 D0,在8位模式下,D0最大只能存储255,超过255 D0就不能正确处理了,请问怎么把K999存储到对应的2个寄存器里?

网友A:
那你就把K999分高低八位然后再传送?比如mov K999 K4m0,K2m0到D0,K2m8到D1

网友B:
除法也可以! DIV K999 K255 D10,MOV D11 D0 ,MOV D10 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