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汇川驱动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12):
有一个小机台,用的是台达PLC+汇川驱动,有两个轴。单独定位没问题,可是一旦同时定位,轴走的位置就不准了。
以前没有用过台达,也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咨询后有人猜测会不会是脉冲输出干扰,建议加磁环,当时条件不够,为了不耽误时间,每次只控制一个轴,最后不了了之了。
刚刚又想起这个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问题原因的。

网友A:
台达啥型号?

网友B:
屏蔽双绞线,屏蔽层接地试试!

网友C:
查看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与PLC发送的脉冲数量,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加个上下拉电阻

网友E(2024-09-04):
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C:
遇到过台达+驱动器定位不准,查看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发现有丢失,最后在驱动器上调整滤波解决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换总线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