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变频器如何实现停机时立马停机

楼主(2024-04-12):
变频器如何实现停机时立马停机?如何不应惯性而继续转,或因为重力而自转。怎么停机时锁住电机轴让其不动?

网友A:
加足够大的制动电阻,但也不可能立即停机,肯定会有点滞后,但会比较短。
QQ: 2845452345

网友B:
你不知道有一种电机屁股后面带有刹车吗?

网友C:
选刹车电机可以

网友D:
控制多大的马达。?几瓦还是100千瓦。建议用华为智驾系统加华为的电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刹车电机你值得拥有
自学

网友F:
试试锥形电机

网友G:
离合器加机械刹车。

网友H:
刹车电机

网友I:
加制动电阻再加液压刹车
QQ: 2490453455

网友J:
有重力作用必须要刹车,如果是水平安装且功率不大,现在的变频一般有马上停车的功能,功率大要加刹车电阻

网友K:
锥形带刹车电机
伺服电机

网友L:
加制动电阻再加直流制动

网友M:
最好是用带刹车的电机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N:
选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有抱闸功能的,输入电机参数进行变频器自学习,外接制动电阻,就OK了
命自我立

网友O:
离合+刹车 伺服 这些都能实现这功能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P:
选择自由停车参数,不用以减速方式停车

网友Q:
变频器设惯性停车,安装刹车电阻,安装机械刹车。

网友R:
也要看机械结构吧,像有些电机直接拖着大滚筒,只靠电机制动也困难,还要在在滚筒外加个制动,

网友S:
伺服和步进可以做到同步,异步电机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机械制动了。有变频的话不建议这么玩,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