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2):
请教大家,ABB机器人轴运动时怎么同步输出一个DO信号呢?用什么指令?感谢!

网友A: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

网友B:
有两种,①TriggIO、TriggJ;②MoveJDO;可以F1看一下

楼主:
谢谢,用了TrggIO,这个也有个问题指令执行中机器人停止,输出的DO一直有输出的。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①TriggIO、TriggJ;②MoveJDO;可以F1看一下

网友B:
可以建立一个Event Routine,stop时复位输出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了TrggIO,这个也有个问题指令执行中机器人停止,输出的DO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建立一个Event Routine,stop时复位输出

我在自动运行时触发的中断,中断执行复位DO,stop机器人。中断触发到机器人停止感觉好慢要1-2秒机器人才停止运动,请教一下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C(2024-11-10):
系统IO中有可以设置运动过程中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