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待机时保持电机轴使能

楼主(2024-04-12):
变频器什么控制模式是待机时有电流,电机轴处于使能锁住状态?

网友A:
电磁刹车制动

网友B:
据说丹佛斯变频器可以,就是给运行信号,但频率给定为0 hz,电机就抱轴锁死了

网友C:
AB的变频器也可以,零速度有转矩输出模式,例如适用于行吊悬停的状态或者停机直流制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