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加热管绝缘电阻

楼主(2024-04-12):
电加热管绝缘电阻为什么并联的越多加热管绝缘电阻反而越来越小。不应该是没有变化吗??冷的时候测量的。星型接法。

网友A:
电阻的并串联,基础知识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绝缘电阻。谢谢!

网友B:
绝缘特别好就是无穷大,并联多少个都是无穷大,如果对地绝缘本身就有电阻,那可不并联越多电阻越小吗?
明白,谢谢

网友C:
绝缘电阻也是电阻喔

网友D:
用摇表测量才准

网友E:
可以加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有的型号可以检测漏电。
UL3A, 也可以单独装漏电检测器,LC27 信号给到PLC ,加热器漏电则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E:
还可以485采集漏电流

网友E(2024-10-07):
用这个可测接触器 或者电力调整器控制的三相加热器漏电 断线 过流。

网友E:
装一个UL3A吧 什么断线 过流 异常加热 漏电 统统搞定,免得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