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3):
请教一台加热设备额定功率5KW,我要计算他的耗电量,问题是设备达到温度后就不会一直在加热,那么怎么计算耗电量呢?

网友A:
装个电表啊,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表啊,多简单

你每台设备加装一个电表么

网友B:
公司搞能源管理,大功率机器还真是每台设备都装一个智能无线电表,各种功率负荷数据随意看。

网友C:
不装电表你怎么算?待机空载和带负载能一样吗?
如果用设备功率*运行时间,这种数据没有意义的!
装智能电表再通讯读取上传MES!

网友A:
如果要计算的非常准确,必须装电表。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装个电流互感器,plc通过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当然,程序方面得下点功夫

网友D:
智能无线电表是首选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你用什么东西控制它加热?自己算的PID?温控模块?前者可以通过程序统计,后者通讯模块可以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东西控制它加热?自己算的PID?温控模块?前者可以通过程序统计,后者通讯模块可以读出。

温控表,但不带通讯功能。其实是领导要求登记每台机的实时耗电量,问题是我只能知道设备的总功率计算出来的耗电量,而加热类的设备不能按照总功率计算实时耗电量,保温状态不是全功率运行。

网友F:
似乎又是一开始的思路就有问题的,从控制端去计算能耗,这叫预测,不是不能算,根据控制量进行积分是可以算的,但是有啥意义呢?计划能耗???而且预测的和实际的是肯定有差异的,不仅仅是你已经注意到的设备运行功率问题,还有各种耗散功率,单纯的理论计算是没啥意义的。

你领导要求的实时耗电量,一定是采集回来的,硬件不支持就上硬件,这有啥可纠结的?
这么好做的项目,顺手要预算要绩效,你不做赶紧开标给乙方,大家都等米下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