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3):
复制粘贴代码到VsCode 或LinqPad 中,执行即可,需要.net8。在我的电脑上实验成功,欢迎反馈不同型号的结果。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Runtime.CompilerServices;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509Certificates;

namespace WeintekTest;

class Program
{
    static Weintek weintek=new Weintek("192.168.20.51");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learTool();
    }

    static void Fun0()
    {
        Console.WriteLine(weintek.GetLB(9047));
        Console.WriteLine(weintek.GetLB(9048));
    }

    static void Fun1()
    {
        Console.WriteLine("Done!");
        Console.Read();

        File.WriteAllText("res.txt","");

        for(int i=9000;i<12900;i++)
        {
            string str=$"{DateTime.Now}:LW{i}:\t"+weintek.GetLW(1, i) + Environment.NewLine;
            File.AppendAllText("res.txt",str);
        }

        Console.WriteLine("Done!");
        Console.Read();
    }

    static void ClearTool()
    {
        //Console.WriteLine("如要确认执行请按\"Y\"键:");
        //var key=Console.ReadKey();
        //Console.WriteLine();
        //if(key.Key != ConsoleKey.Y)
        {
            //Console.WriteLine("已取消执行!");
            //Console.Read();
            //return;
        }

        Console.WriteLine("请谨慎操作!");
        Console.WriteLine("触摸屏将在稍后重启,请在触摸屏重启后手动进入并执行触摸屏校准!");
        Console.WriteLine("校准完成后,会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重置密码,输入'yes'即可清空内部项目并重置下载密码!");

        for(int i=10;i>0;i--)
        {
            //倒计时执行
            Console.WriteLine($"倒计时:{i}秒.");
            Thread.Sleep(1000);
        }

        Console.WriteLine("正在更新日期时间...");
        //更新日期时间
        weintek.SetLW(9022, (short)DateTime.Now.Year);//更新年
        weintek.SetLW(9021, (short)DateTime.Now.Month);//更新月
        weintek.SetLW(9020, (short)DateTime.Now.Day);//更新日
        weintek.SetLW(9019, (short)DateTime.Now.Hour);//更新时
        weintek.SetLW(9018, (short)DateTime.Now.Minute);//更新分
        weintek.SetLW(9017, (short)DateTime.Now.Second);//更新秒

        Console.WriteLine("正在更改系统设置...");
        weintek.SetLB(9020, true);//显示系统控制按钮
        weintek.SetLB(9033, true);//允许上传
        weintek.SetLB(12364, true);//开启屏幕校正后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
        weintek.SetLB(9048, true);//开启重启保护
        weintek.SetLB(9047, true);//重启触摸屏
        //设定LB寄存器时返回报文实例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1-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2-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3-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4-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5-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Console.WriteLine("Done!");
        Console.Read();
    }

    public class Weintek
    {
        string _ip;
        int _port=8000;

        int _index=0;
        readonly object lckObj=new object();

        public Weintek(string ip)
        {
            _ip=ip;
            _port=8000;

        }

        public Weintek(string ip,int port)
        {
            _ip=ip;
            _port=port;

        }

        int GetIndex()
        {
            lock(lckObj)
            {
                return ++_index;
            }
        }

        int GetEasyWatchIndex()
        {
            return 1;
        }

        public bool GetLB(int regAddress)
        {
            //读LB12364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00e5 03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ff 0403 000001000000
            //HMI回true: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 00e5 03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10 0000  //大端
            //HMI回false: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 00e5 03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 0000 //大端

            //读LB9047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00fb 03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ff 3502 000001000000

            //读LB9048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00fe 030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ff 3502 000001000000

            try
            {
                bool ret=false;
                string sendHeader="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string sendConstStr1 = "03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ff";
                string sendConstStr2 = "000001000000";

                string receiveHeader="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

                var sendStr = sendHeader;
                sendStr += GetIndex().ToString("x4");
                sendStr += sendConstStr1;
                sendStr += GetLBAddress(regAddress).Substring(0,4);

                sendStr += sendConstStr2;

                var receiveData = Send(sendStr);
                var receiveStr = BitConverter.ToString(receiveData).Replace("-","").ToLower();
                if(receiveStr.Length> receiveHeader.Length &&
                    receiveStr.StartsWith(receiveHeader) &&
                    string.Compare(sendStr.Substring(sendHeader.Length,4),receiveStr.Substring(receiveHeader.Length,4))==0)
                {
                    var dat=ToLittleEndian(Convert.ToUInt16(receiveStr.Substring(66,4),16));
                    var temp =(Convert.ToUInt16(Math.Pow(2,regAddress % 0x10)));
                    ret = (dat & temp) > 0;
                    return ret;
                }

                return ret;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Message);
                return false;
            }
        }

        /// <summary>
        /// 设置触摸屏的LB寄存器(系统寄存器的值)
        /// </summary>
        /// <param name="ip">触摸屏的地址</param>
        /// <param name="port">链接端口号,默认值为8000</param>
        /// <param name="index">报文序号,返回报文的序号和发送报文序号相同</param>
        /// <param name="regAddress">LB寄存器地址</param>
        /// <param name="Value">设定值</param>
        public bool SetLB(int regAddress, bool Value)
        {
        //设定LB寄存器时返回报文实例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1-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2-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3-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4-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2024/4/13 10:36:54+_接收内容33: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5-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try
            {
                string sendHeader="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string sendConstStr = "0000000100000000000000020000ff";//前面的01是EasyWatch序号,排第一个的为01,第二个的为02,在此处无关紧要

                string receiveHeader="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

                var sendStr = sendHeader;
                sendStr += GetIndex().ToString("x4");
                sendStr += sendConstStr;
                sendStr += GetLBAddress(regAddress);
                sendStr += Value ? "ff" : "00";
                sendStr += "0000";

                var receiveData = Send(sendStr);
                var receiveStr = BitConverter.ToString(receiveData).Replace("-","").ToLower();
                if(receiveStr.Length> receiveHeader.Length && receiveStr.StartsWith(receiveHeader))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Message);
                return false;
            }
        }

        static string GetLBAddress(int addr)
        {
            string ret = "";
            string str = addr.ToString("X5");
            ret += str.Substring(2, 2);
            ret += str.Substring(0, 2);
            ret += "00000";
            ret += str.Substring(4, 1);
            return ret;
        }

        public Int16 GetLW(int regAddress)
        {
            return GetLW(regAddress,1);
        }

        /// <summary>
        /// 读取LW寄存器的值
        /// </summary>
        /// <param name="ip">触摸屏IP地址</param>
        /// <param name="port">端口</param>
        /// <param name="index">包序号</param>
        /// <param name="regAddress">LW寄存器地址</param>
        /// <param name="count">寄存器个数,当前只支持1个寄存器</param>
        /// <returns>返回值</returns>
        public Int16 GetLW(int regAddress, int count)
        {
            //读LW9009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00be0300003600000000000000000008ff3123000001000000
            //HMI回: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00be0300003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400000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00bc0300003600000000000000000008ff3123000001000000
            //HMI回: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00bc0300003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400000
            try
            {
                UInt16 ret = 0;
                string sendHeader =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c";
                string sendRegConstStr = "0300003600000000000000000008ff";

                string receiveHeader =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5";

                string sendStr = sendHeader;
                sendStr += GetIndex().ToString("x4");
                sendStr += sendRegConstStr;
                sendStr += ToLittleEndian((UInt16)regAddress).ToString("x4");
                sendStr += "0000";
                sendStr += ToLittleEndian((UInt16)count).ToString("x4");
                sendStr += "0000";

                var receiveData = Send(sendStr);
                var receiveStr = BitConverter.ToString(receiveData).Replace("-", "").ToLower();

                if (receiveStr.Length > receiveHeader.Length && //长度无无异常
                    receiveStr.StartsWith(receiveHeader) && //接收头校验成功
                    string.Compare(sendStr.Substring(sendHeader.Length, 4), receiveStr.Substring(receiveHeader.Length, 4)) == 0 //包序号校验成功
                )
                {
                    var s1 = receiveStr.Substring(66, 4);
                    ret = Convert.ToUInt16(s1, 16);
                    return (Int16)ToLittleEndian(ret);
                }
                return -1;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Message);
                return -1;
            }
        }

        public bool SetLW(int regAddress, Int16 value)
        {
            //写LW9022=2024    (0xE807)|9022=0x3e23
            //PC发: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e 00d9 0300005100000000000000010008ff 3e23 0000 0100 e807 0000
            //HMI回: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 00d9 0300005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00010300005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try
            {
                string sendHeader =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e";
                string sendRegConstStr = "0300005100000000000000010008ff";

                string receiveHeader = "01600000ff0000000000080001";

                string sendStr = sendHeader;
                sendStr += GetIndex().ToString("x4");
                sendStr += sendRegConstStr;
                sendStr += ToLittleEndian((UInt16)regAddress).ToString("x4");
                sendStr += "0000";
                sendStr += ToLittleEndian(1).ToString("x4");
                sendStr += ToLittleEndian((UInt16)value).ToString("x4");
                sendStr += "0000";

                var receiveData = Send(sendStr);
                var receiveStr = BitConverter.ToString(receiveData).Replace("-", "").ToLower();

                if (receiveStr.Length > receiveHeader.Length && //长度无无异常
                    receiveStr.StartsWith(receiveHeader) && //接收头校验成功
                    string.Compare(sendStr.Substring(sendHeader.Length, 4), receiveStr.Substring(receiveHeader.Length, 4)) == 0 //包序号校验成功
                )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Message);
                return false;
            }
        }

        byte[] Send(string str)
        {
            try
            {
                using (var client = new TcpClient())
                {
                    client.Connect(_ip, _port);
                    var s = client.GetStream();
                    var sendData = HexStringToByteArray(str);
                    s.Write(sendData);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int n = s.Read(buffer);
                    byte[] receiveData = new byte[n];
                    Array.Copy(buffer, receiveData, n);
                    //Console.WriteLine($"{DateTime.Now.ToString()}+_接收内容{receiveData.Length}:\t" + BitConverter.ToString(receiveData));
                    return receiveData;
                }
            }catch(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Message);
                return null;
            }
        }

        /// <summary>
        /// 十六进制字符串转字节数组
        /// </summary>
        /// <param name="str">要转换的字符串</param>
        /// <returns></returns>
        static byte[] HexStringToByteArray(string str)
        {
            return Enumerable.Range(0, str.Length).Where(x => (x % 2) == 0).Select(y => (byte)Convert.ToByte(str.Substring(y, 2), 16)).ToArray();
        }

        /// <summary>
        /// 大端转小端和小端转大端的操作是相同的,共用同一个即可
        /// </summary>
        /// <param name="dat">要转换的内容</param>
        /// <returns></returns>
        static UInt16 ToLittleEndian(UInt16 dat)
        {
            return BitConverter.ToUInt16(BitConverter.GetBytes(dat).Reverse().ToArray());
        }

        /// <summary>
        /// 大端转小端和小端转大端的操作是相同的,共用同一个即可
        /// </summary>
        /// <param name="dat">要转换的内容</param>
        /// <returns></returns>
        static UInt32 ToLittleEndian(UInt32 dat)
        {
            return BitConverter.ToUInt32(BitConverter.GetBytes(dat).Reverse().ToArray());
        }
    }
}

楼主:
内容超长。。。。。。
触摸屏重启后手动进入触摸屏校准,执行完成校准后会询问是否恢复下载密码,输入yes之后,会清空内部的项目。
附件: WeintekTest.rar (161 K) 下载次数:38
  • 下载积分:+1(阿珍不懂阿强)

网友A:
    问题这个怎么放进去呢

网友B: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