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ABB机器人本体上的银色标签数值的含义

楼主(2024-04-13):
ABB机器人本体上的银色标签上有6个轴的相关数据,该数据是什么含义?
我的理解是ABB机器人回零后,实际各轴并不在真正的机械零位(例如该和地面严格垂直的轴实际上并没有和地面严格垂直),这些轴的机械零位需要用其它手段来测量,例如用激光定位确定这些轴回零后和实际零位的偏差,而这个标牌上的数据就是测量的偏差,回零后需要把这些偏差输入到机器人内部,机器人会根据这些数据对运动进行修正

网友A:
电机校准用的,看看跟机器人里边的数据对不对得上,一般出厂时候就是这个数不用改,也有例外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

网友B(2024-07-26):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在这一圈内的编码器0点和机器人实际机械零点的偏移值。

网友B:
用存储器记录编码器旋转的圈数,再加上这单圈内的零点偏移值,来反应机器人的实际角度。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