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3):
好奇,数组传送D 或者D到D,就是相当于BMOV

网友A:
编程语言的数组编程都差不多,

定义数组变量

int iDevice_a[10]
int iDevice_b[10]
int i

For i=0 To 9
   iDevice_b=iDevice_a
next

网友B:
FOR i:=0 TO5 BY1 DO
  Array_1 := Array_2;
END_FOR
循环六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i:=0 TO5 BY1 DO
  Array_1 := Array_2;
END_FOR
循环六次

我是说如果你想d存到数组呢 比如d1=array[1],d2=array[2]
或者bmov d1 d100 k10  用st怎么写?

网友C:
nA_Status:ARRAY [0..20] OF INT;
nB_Status:ARRAY [0..20] OF INT;
i:int;

//数组创建相同的批量传送;直接赋值
nA_Status:=nB_Status;
//小批量传送不同下标的数组需要用for循环
for i:=10 to 19 do
    nA_Status:=nB_Status[i-10];
end_i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如果你想d存到数组呢 比如d1=array[1],d2=array[2]
或者bmov d1 d100 k10  用st怎么写?

最近只是看过一下汇川easy的程序,我看公司很多人都是把D元件绑定在变量表里;
一定要存D元件,可以在变量表里定义个数组变量在绑定起始的软元件再用FOR赋值,就是操作有点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