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这个编带程序吗

楼主(2024-04-14):
如题哪位大神写过这个程序指点一下小弟我谢谢

楼主:
一直转怎么定位

网友A:
取当前脉冲数,做比较运算。

网友B:
做过,需要联系我

网友C:
分割器带动的,停止的位置精度不需要太高,一直转就好了。抓马达编码器位置动作

网友C:
这种结构速度挺快的,见过快的有30多K每小时的

网友D:
这是不是台工编带机

网友E:
分割器大部份是用这个。精度超级高。 就是一个普通的调速电机就可以了。